电动机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5-12-28):
请教各位大侠:

电动机双速17kw/9kw  6/4级  电流31.8/27.4  效率92/82明牌标的

但电流钳表测搞速14A  低速22A

想问一下同样的工艺要求开高速省电还是开低速省电?

接线4Y/3Y

网友A:
高速才14A  肯定电量低啊

网友B:
你实测高速电流是14A,当然是高速省电了。

网友C:
肯定是电流小的省电。

网友D:
问题是高速对你的工艺有没有影响?没有选电流小的,看铭牌也知道高速时效率高

网友E:
6级的接法,电机的机械特性强,过载能力更好。

网友F:
速度选择,可能还要结合加工要求来吧。

网友G:
相同工艺下,开高速看功率,开低速再看功率,两个比较下,功率低的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