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公司的GP4301WT与PLC通讯时显示 “ response timed out for initial communication command”。原来的GP坏了换的新的屏,程序也都上传上去了,现在无法使用。我该肿么办呀??

楼主:
用的GE FANUC 90-30的PLC ,该用什么通讯协议?电缆用什么?

网友A:
不知道售后咋样,我是说屏,或者这个设备厂家

网友B:
HMI是PROFACE,PLC是什么品牌的?是否换同型号的HMI

网友C:
是不是通讯设置错了。

网友D:
与PLC通讯没连上啊。找通讯的原因

网友E:
如果程序是原机复制过去的,那么就是通讯设置里设的与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F:
回复 楼主:
波特率,请检查plc与屏的

网友G:
响应超时,通信重设

网友H:
估计是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I:
通讯设置问题  多换几种设置  有时候多试几次  同样的设置就通了

网友J:
检查通讯电缆。

另外Flow Control选择:NONE

原来应该用的是GP2301S的触摸屏吧,看上去是我大无锡公司出去的设备

楼主:
今天终于搞定了,人机型号选择错误,调整了部分参数设置,还好风哥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