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三菱PLC与电脑已经连接,可以正常上下载程序,但是想移除时,却找不到USB图标,台达触摸屏和电脑的连接也一样,没图标,但是刚装软件用的时候好像有图标,电脑是win7. 64位的

楼主:
以前用xp,触摸屏的有移除USB图标,三菱PLC好像也没有

网友A:
Usb本就支持热拔插,没有图标就是让你直接拔了。

网友B:
直接拔吧,不放心两边断电再拔。

书上说不建议带点拔,我觉得COM口。USB口。。一般我都是直接拔,目前没烧过

网友C:
USB热拨可以的。

网友D:
未注意过这点;
要热插拔,应当也是在没有数据交换时吧。

网友E:
没有图标,那就热拔没问题的。

网友F:
应该是隐藏在右下角的,可以找到

网友G:
我都是上传或下载好直接拔的

网友H:
像鼠标键盘的,usb口的插电脑上不也没有图标吗

网友I:
忽然发现自己很暴力一直都是直接拔掉了

网友J:
想;拔就拔

网友K:
我从来就没管过
直接拔掉!

网友L:
编程线如果两端都是USB的,可以直接插拔
如果是哪种国产的USB转换头的,最好是断电插拔,不然会有可能将PLC的编程口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