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Word指令是将32位bin码转成16位bin码,DBL刚好相反。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32位bin码与16位bin码本质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rd指令是将32位bin码转成16位bin码,DBL刚好相反。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32位bin码与16位bin码本质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本质区别是能表示的数值的值域不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我本来不知道所问如何答的。

好像,比如一个32位数、却16位即可表达,又需用于16位运算,这时可用到该类指令了。

楼主:
貌似理解了一点点,就是可能根据后面需要bin的位数,或者计算方式来决定。谢谢,一楼、二楼的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拽的签名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C(2020-12-01):
大约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