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如按下m1按键  m10接通,以此类推按键类型是按下接通,放开断开的。

我编写的M4841点不亮呢!求教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里,文件已经上传。小弟先在此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将fend放在P0程式前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并且结束应该是sret不是r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Q系列的用GX来编程输入SRET显示指令不正确,会不会Q系列的子程序返回指令不是SRET

网友A:
那就要ret试试看吧
GX我没有安装在线模拟,所以没有办法验证了
你试下吧
截图能发在帖子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