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和中继线圈问题

楼主(2015-12-29):
接近开关和K1,K2的线圈老烧坏的,检查线路没见有什么问题,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希望各位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检查接近和中继线圈电压,有可能接近电源和中继电源不是同一相而烧坏。

网友B:
没有经验,想象一下:
接近开关的导通情况有无影响、断开时线圈的感生电压有无影响(按说接近开关内有一定保护)、容量是否足够,等。

网友C:
换质量好的试下。

网友D:
两种都适合宽电压,应该是质量问题。换个好一点的品牌看看。

网友E:
继电器烧线圈比较少见,电压等级对不对?

网友F:
接线是没问题的换质量好一点的接近开关

网友G:
用什么接近开嘛?装一个机械式的行程开关,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用接近开关来控制继电器,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做。那点点东西的负载就只有那么大一点点。

网友H:
建议改用行程开关,用220的接近,故障率较高。

网友I:
AC220V两线制的接近开关,表示没见过。。。

网友J:
我们都是这样用的啊啊,,没有坏啊,,不知道你的,,,你把接近开关换到线圈前面看看怎么样

网友K:
我也没有见过AC 220V的接近开关!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有啊,欧姆龙的就有一款,在线皮的前端标注DC,在末端标注ac,结果当成直流的不行,接上220就可以,

网友M:
实际测一下K1 K2的电压  反复接通接近开关  测量电压值  查看问题   有时候线路看不出毛病就只能实际测试了

网友N:
表示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