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5-12-29):
今一台变频器频繁报OH1过热(富士)面板显示温度和实际相差,停机温度会变为负9度,完全停下后为O度,运行40Hz为4十、二,三度。50Hz又5十几度。怪搞不懂是温度检测坏了,还是电源不良,有遇见过的指点一二,功率模块有感温脚,7840二只在旁,无从下手。

网友A:
没有型号没有图片,多大功率?

网友B:
无非先断开,用电阻先代替看正常不正常

楼主:
7840用作温度检测,怀疑坏了,但为什么起动和停止又有变化,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