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有没有4-20ma电流输出的加速度传感器?
要用于风电机组状态监测,求大神推荐厂家,国外国内都可以!谢谢!!

网友A:
加速度,就是振动传感器了。监测运行过程中的振动值,也就是加速度过程中的振动状态。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B:
长沙平川传感器,就有你所要的电流加速器输出是4-20mA

网友B:
长沙平川找陈雄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振动传感器

网友A:
我用的是英国的,2500元一个,订货2个月。

网友C:
风机的震动传感器比较复杂,除了考虑震幅外还要考虑震动频率,可以联系我,我们沟通下010-84785685-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