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西门子plc200和博世变频器通讯只要求控制启动、停止、改变频率即可。有做过的吗求程序

网友A:
变频器支持ModbusRTU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用200的ModbusRTU库就可以了。

网友B:
顶一下,我正在学习安川变频器和欧姆龙CJ2mpLC通过ModbusRTU通讯,PLC走的是协议宏用的是cx-protocol,学习很费精力,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C:
地址要对应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对应地址算出来太大了。变频器的通讯寄存器地址是037f00怎么对应modbus保持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