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WEB发布到20%就不行了

楼主(2015-12-29):
力控6.1SP3做web发布,网络结构为公网固定IP进路由器,下挂4台计算机,内网IP为192.168.9.105,发布端口为8085,内网内其他计算机访问正常,说明发布成功了,映射端口后,从外网访问,格式为:123.13.*.*:8085,出现进度条,到了20%就不再下一步了,很长时间以后提示错误(下图)
改动,直接映射出去了,包括8085端口,都映射出去了,就是不行,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种web版本的上位机,是不是通过http网页就可以直接打开呢,访问的时候电脑就只需IE浏览器就可以访问吗

网友B:
WEB发布需要在所发布的上位机中制作SQL数据库系统和SQL服务管理器系统吗?
首先需要在外网远程控制内网的WEB发布主机,确认端口映射通道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做过这种架构的

网友C(2016-02-19):
换个组态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