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下午4点快递送来了,拆包装,是J2S-20A.报修人说报E9,拆开板子检查,发现7800是换过的,但是模块看不出来拆过,是个高手修的,上电果然报E9,电脑监视发现母线电压为0V,于是更换7800,这个我更换一般是不拆模块下进行的。更换后再次用电脑监控,母线电压为298V,正常了。于是接上马达测试,一通电报24,接地故障,应该是参数高为上电S0N,保存参数会恢复出厂设置,上电不报24了,但是一运行就报24,没办法只能拆模块了。拆下模块后,测量模块OK.开始检查驱动电路,先查17V供电,肉眼看到两个25V 33UF电容有漏液现象,把焊锡脚都腐蚀了。更换两电容后,搭桥线过来上电测量电压后正常。这时不忙装模块,因为这个模块不好焊拆。不想麻烦。顺便把该检查的都检查了,驱动电阻7个121全部测量OK,屏蔽模块报警,上电测量7860下供电发现5V不正常,更换两个5V稳压管后,再检查下遍OK后,装模块。接马达通电,运行,还是报24,故障依旧。心想没问题了啊,不甘心。应该只有7860问题了,上电测量上下电压为5V正常,输出为0V 0.4几V 有点不对。不管它,直接更换了。上电测试,马达运转良好。测试5000转,声音正常,加速时间为0,5000转,定位运行正常。各项测试OK.清洗主板后装壳。把原参数下载进去。测试OK。维修结束。一看时间5点了。一小时内完成。打包好发快递。

网友A:
动作麻利,分析有条理,到位啊。厉害!!

网友B:
干货,收了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修这个故障收多少钱啊?!

网友D:
时间虽只一小时,但感觉做出的检测、判断不少。

网友E:
虽然时间短
但是楼主感觉检修工作做得很详尽
手脚麻利!!!

网友F:
不拆下模块更换7800的确高手

网友G:
想请教下“用电脑监控”,是连上pc吗?
新手不懂

网友H:
你好,曝光机上的iai控制器有修过吗

楼主:
现在修这个不好赚了   要是厂里月结的价格还高点。外面接的都是500以内的价格

网友I:
一定是修的很熟练了。

楼主:
修的时候太入神了,忘记拍图片了,不然效果更好。
实话说这个系列的修复率是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的时候太入神了,忘记拍图片了,不然效果更好。
实话说这个系列的修复率是很高的
编码器修过吧?

楼主:
编码器修过  包括改功率都会

网友F:
除了软件,硬件方面XX隔壁就有个XX可改机型,有什么稀奇古怪

楼主:
咸老师   说的是马达   还是驱动呢?

网友J:
三菱j3太难修了,老是烧穿板和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