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求大神教教我怎么测试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其中一组线的电流啊???谢谢了。

网友A:
步进驱动器驱动电机的波形是方波脉冲,一般的表是测量不准的。

网友B:
建议楼主试一试串联电流表!

网友C:
驱动器本身有不有相关电流表;
或许可测稳定电流或平均电流,如2楼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