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乱报警

楼主(2015-12-29):
通电报21电流测量故障不能复位,有时候通电又报3变频器超温,有时又报2直流过压,关键是根本还没启动就报,而且每次通电故障大致就这3个中的一种。偶尔一两次通电还可以运行不报警,哎高手指点下,思路没啊?

网友A:
这种能有什么思路,首先,你得一项项排除。第一个故障,第二个故障,第三个故障,每个故障发生的频率,以及每次发生的时间点,根据这个来找原因,否则这样自己先乱掉的话,没办法找出问题的

网友B:
比较器,或是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