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上电后显示F0.00与AE.S交替出现,而且起动不了,参数无法设置,比如进入C001频率来源设置时,面板就会出现Err错误。后又变到F0.00与AE.S交替!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你是维修者还是使用者?你看过相关说明书了吗?如果你是维修者你了解现场使用情况吗?
呵呵!最后一个问号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下载了对应的说明书,翻了几遍没找到AES的出现,思考了一下,参数不可调,推测一下就把存储换了个,现在上电报过压了,可没有厂家密码,里面对应的电压、电流和功率都动不了!因没有控制板,功率小,果断放弃“治疗”!

网友A:
原来你是个维修者,之前是什么原因故障?你这样一换存储器,好了!说不准到现场你就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拿过来一批机器,这台上电就这样,问也问不到现场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拿过来一批机器,这台上电就这样,问也问不到现场什么情况
你这应是A.ES,不是“AE.S”,其实我也没见过,所以好奇反复帮你看了几次资料,估计是通讯的,这是急停信号…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我也看到了ES的代码指示,可是任何参数都进入不了,显示错误

网友B:
有可能是控制设置成远程的,所以本地键盘不能修改,可以看看说明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设置项,有的变频器就有这样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变频器可能在运行状态也不会让修改参数的

网友C:
有不有可能是7楼说的情况,那么结合5楼等的提示,问题就逐渐有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