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教

楼主(2015-12-29):
我指令d1和d2我应该指向那个位。我用的是Modbus通讯控制一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三菱的这个好像是原点回归指令,要是英文不好,还是看中文版的编程手册吧。D1是脉冲,D2是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不到中文版的编程手册
我用的通讯做的,不发脉冲,这个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B:
这个是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后面那两个是位元件,一个是脉冲输出点,一个是控制方向的输出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家里电脑应该哟中文的编程手册,你要的话,晚上我回去给你发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啊 我现在在找的是结构化文本的编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控制伺服是用通讯做的,不是用脉冲控制,我PLC和伺服连接的只有一根485通讯线,还有就是伺服产生的报警输出接到PLC里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D:
这个不是通讯的指令……

网友D:
通讯指令加扩展卡用MODBUS,或者RS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那研究了半天,后来打三菱客服,他的意思是要自己定义函数,没有现成的指令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别的品牌的控制器都有MODBUS指令比较方便。三菱这点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