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为什么不递减

楼主(2015-12-29):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段附长一点看看

网友B:
你这不减了吗,你想怎么减?

网友C:
我也看到减了,是不是只减了一次。

网友D:
这已经减了100-5后面不是95.要怎么个递减法100-5-5-5这类的,还是100-5,100-5循环的,要第一种把减后的数再传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C:
可以查看指令的运行情况,看条件是否正确(是否能够满足递减);我对该品牌指令不了解。
或者,简化执行条件,单独试该指令(SUB_I),观察结果。

网友E:
955最后的5自己弄上去的?

网友F:
时钟周期设置了吗

网友G:
把2个MW188变成MW186,就5个5个的递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