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哪位大侠用过既可以同心又可以满足偏心的轴承,一体的那种

网友A:
万向轴承?

网友B:
应该就是万向轴承了

楼主:
今天在维修法国的设备时发现的,一端与马达轴连接,另一端安装的部分起上下偏心作用,形状就是两个轴承拼接在一起

网友C:
摆线针内一样的吧

网友D:
角接触轴承 新代号7系列,如7002DB  7003DB

网友E:
没见过这种,可按5楼提示查查。

网友F:
汽车发动机输出端和后桥连接轴中间的万向节算不算?

网友G:
摆线针轮减速机上用的偏心轴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