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三菱PLC的Y0输出控制风机,触摸屏上要做风机动画,图画有24幅,动画控制选择Y0,BiT位只能选择2,只有2幅图,搞不了,选择Word,其他Y输出时动画也动,都能控制,也不行。想用台达触摸屏宏指令,不知道如何转换,比如Y0的输出转换到$0,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一个图有多个状态。0--23对应显示,循环的意思?

楼主:
对的,设Y0是bit元件,就只有2个位,代表2个画面,太单调,设Y0是WORD元件,虽然可以代表多个画面,但是Y1-Y7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