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现在有一接近开关(反馈点接在ADAM4053研华DI模块上),该DI点在PCL上为数据块DB1.DBX0.1,而M100.1为报警输出,现在情况就是当DI点通或不通两种状态达到5S后要有报警输出       问题:DI点通或不通两种状态都没达到5S,可(M100.1)2小时还是会有输出,急啊,求助

网友A:
1.检查M100.1和DB1.DBX0.1有没有被复用,例如你用到了MB100,M100.1实际上在其他地方就用了;
2.检查信号点到底有没有问题。例如用HMI做记录,DB1.DBX0.1的上升沿触发记录一次数据,下降沿触发记录一次数据,检查你数据记录

楼主:
没有被复用,M100.1连至WincC上一指示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接近开关(反馈点接在ADAM4053研华DI模块上),该DI点在PCL上为数据块DB1.DBX0.1,而M100.1为报警输出,现在情况就是当DI点通或不通两种状态达到5S后要有报警输出       问题:DI点通或不通两种状态都没达到5S,可(M100.1)2小时还是会有输出,急啊,求助

请上传你的程序或贴出程序截图。

楼主:
我明天上午上传,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员写程序简直不动脑子的。

问题:DI点通或不通两种状态都没达到5S,可(M100.1)2小时还是会有输出,急啊,求助

因为使用了S_ODTS(接通保持定时器),所以即使每次接通的时间非常短,定时器仍然在工作,从而导致2小时后累积定时时间到达5秒而M100.1接通。

要么合理使用定时器复位引脚端R,要么将保持定时器更换为S_ODT接通延时定时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这个ADAM4053模块是干啥的呢

网友D:
ADAM4053这个模块怎么跟wincc通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DAM4053这个模块怎么跟wincc通讯呢

研华的亚当模块,数据采集用,研华可以提供OPC软件,通过OPC与WinCC通讯。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的话应该比plc模块便宜不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话应该比plc模块便宜不少吧
如果以为使用采集模块就一定便宜的话…………

楼主:
哦,改成S_ODT还是老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改成S_ODT还是老问题
上传你的程序,然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楼主:
程序在前面啊,只是改成了S_ODT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在前面啊,只是改成了S_ODT
你再写一次,贴上来看看;实话说我也没用过研华的东西,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在前面啊,只是改成了S_ODT
我其实不想怀疑你编程的能力,但是请上传你的完整程序。

楼主:
前面
就是啊
只是
手写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这个采集模块跟plc的模块有什么优势呢,直接把数据采集到plc里不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
就是啊
只是
手写的
我使用了一个定时器器定时去控制2分频程序的输出,从而可以以0.5Hz的频率对DB1.DBX0.1的信号值进行翻转。
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段程序去测试编写的程序是否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C:
于是接着我编写了类似与你的程序:

我通过使用了定时器的R端来确保定时器得到复位。

为了避免出现我无法观测的状况,我对DB1.DBX0.1被激活的次数进行的统计,同时累计了定时器被激活的次数。

可以看到,DB1.DBX0.1已经累计翻转了4936次,也就是说,程序已经几乎运行了9872秒,也就是说已经累计运行了2个多小时。

网友C:
由于我是通过模拟器来测试这段程序的,M200.0测试的结果是被接通了5次,5次接通的时间间隔为随机,由于5次均是发生在累计结果2225之前,在计数达到2225之后没有发生接通状况。

因此我个人认为:虽然接通了5次,但是这个5次可能由于我使用PC的关系,在2225次后,由于我的PC处于没有操作的状态,因此没有继续累计。

在实际PLC的测试中,测试结果应该会比这个结果好。

最后:为何反复提及让你上载程序,是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使用一套S7-300仅仅为了这样一个心跳程序,我发现了潜在钻石大户,可能会给富士带来一些业绩上提升,所以我才尽心竭力的回答你这个看起来都不能算问题的问题。

楼主:
谢谢,受益菲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