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WR指令

楼主(2015-12-29):
毕设,求帮忙,急急急
为什么我用MODWR指令,把H1170(就是脉冲数)写到地址为H606的ASDA-A2伺服驱动器,但是地址为H606的伺服驱动器读取不到脉冲,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连接线 和通讯参数都正确了?

楼主:
连线没问题,通讯参数大概怎么设的,基本我都有设置,你能不能跟我说下,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我对下

网友B:
首先回原点,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需要回原点的,我只是需要用触摸屏上来修改脉冲数,所以我需要用MODWR指令来把脉冲数放H606里。
好难~~ 我的程序那样写有没有错误呢??

网友B:
那就直接用触摸屏和伺服通讯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怎么通讯?要别写宏程序?
能不能给个例子呢~~

网友B:
上次有人要这样的程式。
但由于我电脑前段时间被偷,U盘也没有存这个,公司电脑安装的人机软件只有管理员能打开,也没有办法重新写
所以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