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气压正常  光电保护正常 PLC正常 电机能启动  滑块指针未停到上死点大约停在7~8点钟方向,就这样准备运行灯灭了不动作了。肯请大师们支招,,在线等!

网友A:
这个人家不在现场也不好说,想这样的问题应该不难,你好好查查应该能解决问题的哦。。。。

网友B:
热保护了。

楼主:
准备运行灯不亮就是没有满足条件,我才接触冲床几个月 ,望有知道的大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冲床有热保护吗?

网友C:
找到准备灯输出点,在看满足灯亮的条件

网友D:
逐一排查比较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plc就好找到x点

网友E:
有凸轮开关吧,对应图纸调才行

网友F:
没有现场的图片,不好判断。
现在维修电工已经进入了电脑编程时代了,如果不懂电脑,基本上就是跟泥水打交道的最底层维修工,所以说,楼主的案例,首先需要有技术图纸并且能够读懂,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有笔记本电脑作为维修工具,安装好PLC编程软件和购买好编程数据线,学会联机监控进行维修。

网友G:
在线等,还不如在线(连PLC)查。

网友H:
没办法就顺着线找吧

网友I:
没有回到上死点,防止再行程动作了。寸动开回上死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
一般都是凸轮开关未正常触发

网友K:
3年没搞了。、

寸动到最高点,切换到自动在试试。、、

其实有编程线看程序就很简单了

网友L:
没图纸吗、?第一步是对着图纸一步步的查,第二部就是进入程序里看了

网友M:
自己连接电脑,监控

网友N:
还是要看运行灯的条件,看输入点、看说明书;
程序不一定能够看到(可能有加密)。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一上班问题就解决了。查了PLC 004没亮,是X43 X42常闭点问题。但我昨天确认急停开关和压力开关光电是好的,最后发现之前离厂电工把光电通断旋钮开关接反了,昨天快下班也没细检查,粗心了。。

网友O:
看看为什么不上去?
机械限位提前动作?
电气保护?
还是其他?

网友P:
查出来就好,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排查起来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