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温度采集模块(支持Modbus_RTU协议)不成功

楼主(2015-12-29):
1, 这是买的模块的信息
2, 然后我用里面带的软件进行了测试,我只接了前两个数据采集口,接的T型的。,如下图:
从这儿可以看出通讯参数的设置,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
3, 我在MCGS里面同样设置了参数,如下
4, 然后继续进行通道的连接
最后进行设备检查的时候,却出现结果为2.百思不得其解,头都大了,也看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问题所在。
还望大哥们给予解答,小弟在这儿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些东西地址对应比较麻烦
modbus也有很多

网友B:
楼主触摸屏的端口也是用的COM4吗??
什么系列的屏啊,这么多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触摸屏的端口也是用的COM4吗??
什么系列的屏啊,这么多端口
昆仑通态的屏,明年2月份我也申购一块来玩一下

网友B:
楼主把型号贴出来,是K系列 还是H系列 也好看看 这是哪个型号用的COM4啊
是TPC1561H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和屏连接,现在和组态软件MCGS,和电脑连接的。大哥能帮我瞅瞅,我哪儿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和屏连接,现在和组态软件MCGS,和电脑连接的。大哥能帮我瞅瞅,我哪儿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有和屏连接,现在和组态软件MCGS,和电脑连接的。大哥能帮我瞅瞅,我哪儿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头大了,大哥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D:
通常选择COM2,具体你可以分开测试看是哪里的原因,触摸屏做主站然后用串口测试软件测试屏的设置是否正确,正确的话再采取用串口测试软件做主站,温度模块做从站,测试是否可以通讯读取数据。确定问题所在,排查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和屏连接,现在和组态软件MCGS,和电脑连接的。大哥能帮我瞅瞅,我哪儿有问题吗??
问题是我也不会,坛子里有厉害的,我也在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这是买的模块的信息
2, 然后我用里面带的软件进行了测试,我只接了前两个数据采集口,接的T型的。,如下图:

从这儿可以看出通讯参数的设置,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
3, 我在MCGS里面同样设置了参数,如下

4, 然后继续进行通道的连接

最后进行设备检查的时候,却出现结果为2.百思不得其解,头都大了,也看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问题所在。
还望大哥们给予解答,小弟在这儿感激不尽。
先分开调试!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先给这个模块发指令看看是否都正常;
然后再用串口调试助手去监视你所用的触摸屏的那个端口看看触摸屏发出的指令是否正确
以上两步都无误后即可进行两者链接通信

网友F(2016-02-02):
有个测试工具 modbus poll的  先用 这个 连接 看是否连接上

一般这种通信  硬件1:连线是否正确    2:端口,波特率 校验 等 是否设置正确
             软件1:通信是否成功    2:读取的地址是否正确  3:点地址是否和显示的数据框关联正确 4:通信协议本身是否正确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