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继电器

楼主(2015-12-29):
不知道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有什么特别之处,上面全是英文一个都不认识

网友A:
西门子公司推出的安全型继电器,广泛应用于极端重要,并且会危及操作员工性命的生产设备。
如果对于一个工控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的零部件一无所知,使用度娘按照上面的英文型号搜索获得知识将是一个掌握工控行业的高技术的重要的手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但是上面100%什么意思?使用和维修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B:
K2是时间继电器,100%应该代表是时间范围。

网友C:
上图黄色的为SIEMENS安全继电器;
下图接触器右边白色的那个是SIEMENS时间继电器;

网友D:
西门子在,我们的安全继电器常短接。

网友E:
不错的,西门子的安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干么不用标签纸呢?用记号笔写难看的。

网友F:
第一个是安全继电器,第二个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G:
下图接触器右边那个二极管标志的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H:
这看起来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啊

网友I:
或可按型号 试查资料。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有可以直接插的二极管模块,保护输出到接触器线圈的触点的,比如是PLC的输出触点!

网友K:
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L:
都是西门子的电气元件呢

网友M:
好好的东西被记号笔涂鸦。

网友N:
西门子的继电器,不过手写标志感觉不太好。

网友O:
用的东西蛮好,就是维护及环境不好,线槽内电线上都是灰尘,线槽下方元件板上有对应的黄色代号标签。

网友P:
安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品牌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