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9):
DVP PLC MODRD指令读取的传感器数据一般以16位格式储存在D1070-1077寄存器中,比如其中有效数字储存在D1073和D1074 中,那么如果用32位DCMP指令能否直接读出这两个16位寄存器中的数据呢?请教了。

网友A:
可以编程试试,应当可以吧,如果是32位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