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变换器的作用

楼主(2015-12-30):
炼钢厂LF炉变压器是35KV。计量柜中有功率变换器。不知道它的作用。

网友A:
看接线就是功率表吧

网友B:
应该是计量用的,

网友C:
计量柜,可能是计量用的吧;
好像里面有电压互感器,但电流信号也进去了,而输出不知是什么(或接入到什么装置)。

但看“功率变换器”的名称,却上述猜测又靠不住了。
也许1楼说的对。

网友D:
是功率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参数,貌似是个功率表

网友F:
 我这发电机配电屏里有一个功率变送器,图纸是这样的.  其中B,C两端出来的是一个模拟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