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松下A5 400W 伺服。分倍频1048056/100000,脉冲+方向控制,脉冲频率50000Hz。实测发现,第一次发脉冲100000,只收到97000左右。持续再发,后面就正常了。更换过电缆尝试,只有这个伺服会这样,其他100W伺服都正常。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建议做个自检回路
第一检测PLC输出脉冲数
第二检测伺服反馈脉冲数
看看问题在哪里?
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