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日立CM700贴片机死机后重启设备失败,更换硬盘,导入原有程序开机 成功。但是复位无响应,system data也无法保存,求助各位大神授业解惑

网友A:
更换硬盘需要重新制作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以及相关的设备程序或者设备参数。
如果是嵌入式的操作系统,也要安装类似于电脑BIOS的底层硬件驱动程序。

我没有接触过进口的高速贴片机。

网友B:
原有程序是什么备份的,整个硬盘GHO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程序是之前用软盘拷贝下来的,硬盘是采用镜像拷贝的。设备可以进入复位页面,但是复位无动作,也不报警。system data能拷贝进去但读取时就死在那里了。供应商说是程序版本高了导致的,设备有点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呀,是半个同行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