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传感器是能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称,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称为变送器。
传感器 SENSOR:
国家标准GB7665-87对传感器下的定义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它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输出,满足信息的传输、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要求。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
变送器(transmitter):
当信号变换器与传感器做成一体时,就称为变送器。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变送器,输出为标准信号的传感器。
国家标准的定义:使输出为规定标准信号的装置称为变送器。  变送器的概念是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传感器则是将物理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件
传感器和变送器本是热工仪表的概念。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液位、物料、气体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液位等直接送到变送器。变送器则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根据需要还可将模拟量变换为数字量。传感器和变送器一同构成自动控制的监测信号源。不同的物理量需要不同的传感器和相应的变送器。还有一种变送器不是将物理量变换成电信号,如一种锅炉水位计的“差压变送器”,他是将液位传感器里的下部的水和上部蒸汽的冷凝水通过仪表管送到变送器的波纹管两侧,以波纹管两侧的差压带动机械放大装置用指针指示水位的一种远方仪表。当然还有把电气模拟量变换成数字量的也可以叫变送器。以上只是从概念上说明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网友A:
我说说我的理解哈 如果不对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传感器=感应元器件+变送器

感应元器件

比如比如是温度电阻 大家都是知道 不同温度下电阻值不同 但是PLC没有测量电阻值得模块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变送器

变送器就是把温度电阻 装换成 0到10V的电压 输送给PLC采集 然后启动风机水泵调节温度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