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如果电脑组态界面上显示的测量值和实际的值有误差怎么办?请大师给个西门子200系列的例子!比如一个温度测量的程序,从一个列表里修改几个参数,然后电脑上显示的值可以改变就行了。谢谢!给个大概思路也行!

网友A:
组态软件屏幕上面显示的数值是来源于PLC传送过来的数据,而PLC的数据来源,也是接收了现场传感器采集到的真实的状态数据。楼主竟然想无视真实的现场状态而去窜改电脑上显示的设备状态吗?

网友B:
组态软件屏幕上面显示的数值是来源于PLC传送过来的数据,而PLC的数据来源,也是接收了现场传感器采集到的真实的状态数据。可以查看下现场传感器的灵敏度和量程和PLC内的数据转换,以及组态软件设置的数据格式,及量程范围,找误差原因!

楼主:
 是电脑显示的数据和实际数据不符,不是我要乱改。而且程序本身也有参数误差调试功能,只不过我看不到,调试界面是一个中文列表框  ,里面的A  D等参数可以调节的,调节后显示的数据就改变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些功能在程序中是怎么写的?

网友C:
由于变送及远传出现现场显示的值和计算机显示有误差很正常,估计楼主说的应该是一个零点一个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想知道用西门子200系列编程软件怎么写这个程序

网友C:
可以用个小公式
显示值=(实际采样值-零点值)×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用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编一段程序看看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是在组态里做文章吧?好像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只是来看看作点了解的,感觉说的都有理。
原则上,显示的数值是现场状态的反映;由于某些原因可能的误差,因此做某种校正。

有了数学上的描述,例如6楼的等式,应当就可以试编程序;
虽然,我不了解这些指令(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