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1.5kw的变频器带750w的电机,频率能调的50Hz吗?
另这样匹配会有什么问题吗?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没问题,大马拉小车,注意设定电流,避免烧马达。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无非是变频器设置好过载电流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注意设定好保护电流。有些应用场合变频器就是要选的比电机容量大。

网友D:
楼主设定好电流保护放心用就行了

网友E:
意见一致,看来主要是保护电流的设定问题了。

网友F:
没问题,放心的用吧。注意设定好保护电流。

网友G:
可以调到50 HZ 的啊,变频器要设置一下过载电流。

网友H:
呵呵;工频就是50HZ,当然可以了;
太高的话还要考虑电机的轴承及离心力是否能承受,太低又要考虑电机的散热;

网友I:
这有点奢侈啊!
可以一拖几了!

网友J:
我们升降机电机的驱动变频器都是特意加大一档,你这个只是把热保护电流依照电机额定电流整定即可

网友K:
真不知道你是不懂,,还是故意的

网友L:
这个真没问题,我这边所有变频都会选大一档或两档,一比一用基本没有,大一档变频寿命好多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1.5kw的变频器带750w的电机,频率能调的50Hz吗?
另这样匹配会有什么问题吗?
请大神指点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钱就任性啊!

网友N:
没问题的,电流上限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O:
没问题,参数设置对就可以

网友P:
不知道楼主提问的目的,是遇到问题了?还是...?变频器比点击大一个档次,这是通常的考虑。电机也需要过载,所以放大一档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