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一台四方E380 4T0022G,带2.2KW电机空载电流接近4A,通过换板现在已经确定故障在CPU板,我把正常板上的93C换到故障板上报E89,问一下这个IC是不是不能换?

网友A:
可以不过要相同型号

楼主:
是报代码FU87,上面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一样的

网友B:
型号等参数一样,应该可以对换的。

网友C:
这个是可以换的,楼上的已经告诉你了,要一样的型号才可以的,87要换CPU芯片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型号都一样,但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D:
想来,如果里面有特定的数据、或者与某情况相关联的数据,不一定可以;或者,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问题。
但楼上几位说可以,想必是有经验的,应当是可以吧。

网友E:
93C 是多少?atv312变频器,93c76写好程序就是报INF。其他93C没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E:
93c66,我找另一台E380的ROM,写进去后没报FU87了,但带2.2KW电机空载电流3.7A,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ROM?

网友F:
同型号的肯定是可以代换的,但是要注意里面的数据,各个机型会有不同,也会报错和有些数据不对,尽量找一样的机型,一样的版本。

网友G:
机型功率不同,是不能代换的,前些天遇到AB的132不能用110KW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