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哪位大神能高速我变频器的选型原则有哪些?

网友A:
一般情况看电机容量、电压

网友B:
这要问你,你用变频做什么用,就如同买汽车一样,你是用来装货?载人?运客?不然的话,这怎么选?

网友C:
变频器的选型原则就是:
第一,电压等级
第二,电流与电机电流适配
第三,根据控制工艺或系统的技术方案,选择变频器的功能与需求适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要问你,你用变频做什么用,就如同买汽车一样,你是用来装货?载人?运客?不然的话,这怎么选?

这个比喻很生动啦!看你要变频器干什么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