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有一台带旋转编码器(增量型   分辨率是660ppr   推挽输出)的电机,正转的时候只要是电机不停止转动即使给反转信号也不会反转,必须等电机停下来才可以执行反转,应该写个什么样的程序?plc是三菱的。求助!!!!!!

网友A:
高速计数器输入程序还是比较简单,用下面程序试试吧。

LD     M8000
OUT    C250      D0
LD     M8013
DMOV   D0        D2
LD<>   D0        D0
OUT    M0

网友B:
这个程序也太简单了吧!不知道楼主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是的话按照楼上的保证没有问题,只有停机才能变换。

网友C:
问题:首先判断电机是否转动呢??

网友D:
一个变频器就搞定

网友E:
就是个互锁啊

网友F:
需判断电机已停止或没有正转,找到相关的信号作为条件,应当就可以。

网友G:
两个互锁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H:
刚开始,我觉得互锁就可以办到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楼主条件里家了编码器几个字,我不知道这个编码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I:
把电机编码器发过来的脉冲进行计数,过五秒再计一次数,然后把这两个数进行比较,如果后一个大于前面的说明电机还在转,直到这两个数相等 ,说明停转了,不知道这样子可以不,我也是新手,只能提供下我的想法。

网友J:
回复 网友H:
他的编码器应该是测转速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比较高速计数器本扫描周期与上扫描周期的值是否变化即可

网友K:
编码器有信号在输入在计数时反转无效,任何时候要启动电机,必须是编码器无信号输入计数时

网友L:
我给你写一个

网友M:
作为电机的控制,编码器只是一个检测设备,先有电机转动才有编码器的输出。难道楼上面各位都是编码器带动电机的?编码器背在电机上有剪板折弯机就这样用的,编码器用来检测电机运行的距离。

网友L:
就是检测的,当电机轴转速为零时可以启动反转或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