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现场有四套plc系统,每套都由-1及扩展模块组成。八个液位计由PLC_3负责采集。其他PLC控制各水泵高开低停。并且用组态王做上位机软件。请教高手以太网怎么设置?
还有就是:每套PLC单独写程序控制设备,都要用到M0.0、M0.1等变量作为设备的自动 手动 启动 停止。请问在组态王上面怎么设置这些变量?

网友A:
没有用过组态王,感觉组态王应该支持工业以太网总线传输类型的PLC控制器进行组网通讯的吧,比如每个显示元件都可以自定义某台IP地址的PLC内部的软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用wincc 呢?

网友B:
在组态里建立设备然后定义变量再连接到plc地址

网友C:
都要用到M0.0、M0.1等变量作为设备的自动 手动 启动 停止
用站号可以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