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缆线径选择

楼主(2015-12-30):
公司即将购入一台日本设备,用电电压为三相220V,设备总功率为68.8KW,现在要在现场配置水电气,在电这一块,我该怎么选择电缆线径(三相五线),从总电柜到现场是40米左右,走地面线槽,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关的计算公式,只能在论坛里求助高手,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流(A)=[功率(KW)*1000] /[电压(V)* 功率因素(大约0.8)*1.732]

网友B:
如果总功率这个数是一起运行的话
我就选择3*95+2*70

网友C:
这没有个标准的话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因为要看你用的是什么鞋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负载呀!那你这个设备还要加变压器吗?

网友D:
可以根据电流选择导线线径;或者查阅说明书,看有无推荐线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相220V的电缆如何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线径,我根据1楼的方法算出来的电流数值大约是230A,如果是单相220V,我会选择70mm^2或95mm^2,可是三相220V,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是三根相线平均摊分电流数吗?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没有个标准的话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因为要看你用的是什么鞋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负载呀!那你这个设备还要加变压器吗?
需要用一个三相380V转三相220V的变压器。
感性、阻性、容性的负载对导线线径的选型有什么规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您的经验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三相380V是这个公式,直接把380V替换成220V就行?那我算出来的电流数值大约在230A左右,请问如何选择线径?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A)=[功率(KW)*1000] /[电压(V)* 功率因素(大约0.8)*1.732]
刚才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以下结论是否成立:
因为是三相220V,线电压是110V,即每相对地或零线电压为110V,为单相交流电压220V的1/2,那么每相线径可以根据单相220V所选线径的2倍来计算。
举个粟子:
通过您这个公式计算所得的总电流为210A,每相所需电流=总电流/3=210(A)/3=70(A);
70(A)的电流如果是单相220V的情况所对应的线径可以选择16mm^2,那么如果是三相220V的情况,每相的线径应为32mm^2或以上,所以结果应选择35mm^2,如果留出余量,则可选择50mm^2线径的电缆,三相五线制则是3*50mm^2+2*35mm^2。

网友A:
你提供的公式是应用于220V的照明电路,通常220V的功率因素=1,所以在你的公式中无须体现功率因素。

但你从日本购回的设备并非纯粹是照明,功率因素就不一定=1,如果是3相动力负载,功率因素最多只能是0.8左右,因此就不得不考虑,此时的计算电流肯定大于210A。

网友A:
以上计算的电流还要考虑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设备机组的同时率、单电机的负载率,因为设备的总负载并非总是同时工作,此时就需考虑同时率,还有电机标明的功率并非就是满载,因此还要考虑负载率,综合以上因素,75mm电缆可能可以能用,不过最好用95mm的比较保险。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采用功率计算公式
然后再考虑同时运行情况,距离压降。
在该基础上上浮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计算的电流还要考虑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设备机组的同时率、单电机的负载率,因为设备的总负载并非总是同时工作,此时就需考虑同时率,还有电机标明的功率并非就是满载,因此还要考虑负载率,综合以上因素,75mm电缆可能可以能用,不过最好用95mm的比较保险。
算上功率因素后负载电流确实超过210A,假想加上机组同时率和单电机的负载率后总电流为250A,后面选择电缆线径的方法可否按照9楼的回复来计算?
谢谢您百忙之中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功率计算公式
然后再考虑同时运行情况,距离压降。
在该基础上上浮15%
电流计算出来后,怎么选导线线径?(三相220V)

网友B:
回复 楼主:
3*50+2*35

网友E:
需要加变压器,不考虑大长度及特殊敷设,原侧50,变压器二次侧95。

网友F:
建议120平方的,电缆可大不可小。

楼主:
原线圈和副线圈都接95mm^2的线也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9楼的推算结果也跟您的答案一样,可是我看别人推荐70、95、120的线径,我就怀疑那样的推算是不是错误的,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当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会尽量选择大的电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