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第一张是原程序图,第二张是点击了程序变换后,出的错误提示.

网友A:
把那两个功能区删除就能变换了。

楼主:
是不是删成这样?

网友B:
是不是有指令的横线 没有画完全。

网友C:
指令前面连线的问题,没连好,不是完整的程序,没法转换。

网友D:
就是,后面删除了不是就可以转换了吗。

网友E:
指令没写好吧。要多注意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原先以为写了FEND SRET命令后,前面的线自动会加上,刚开始学习,不懂,后来试了一下,要不就是在梯形图中手动把前的的线连上,要不就是在指令表中直接写入FEND SRET也可以,谢谢

网友F:
将出错的部位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G:
线没有和主线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