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安全继电器用在什么地方?plc控制的线圈上每个线圈都用安全继电器吗???我都没见过!也不知道到底怎么用!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安全继电器 是在安全方面使用的,其实简单的继电器连接可以实现 但从安全的可靠性方面考虑就不现实了。但学习时可以理解为简单的继电器的连接控制实现回路的中断以来保障电气及人员操作机械故障的保护作用。

网友B:
一般用安全继电器断开控制电源,也有断开主接触器的!

网友C:
在该论坛看到,安全继电器,好像是指一类特定功能的继电器,用于防止机械意外动作或保证误操作下的安全(满足条件才能动作)等。

网友D:
安全门控,安全机械联锁类应用,按安全防护等级来选择是否应用;

网友E:
供应商给的安全继电器资料非广告,大家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