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两年前修过一台315KW森兰变频器,具体过程在本论坛中有帖子详述。这里重复一下检修经过,变频器报模块故障,拆检发现9个IGBT中有一个击穿,为保险起见同时更换了该项的三块IGBT,查了驱动板输出电压正常,带0.75KW电机试机时,一切正常。但带315KW却不行,刚调起频率1Hz-5Hz之间就会出现OC过流故障。
由于模块是新换的,驱动板也测试过输出电压,一时没有了检修思路,只能对变频器进行全面检查。驱动板波形,测带负载能力,电流互感器检查,每个模块拆下单独测2A左右导通截止能力,电容滤波,搭上一周业余时间也米有结果。
冷静下来分析,还是怀疑IGBT,但9个IGBT,每个都近千元的价格,不是能替换解决的,时间精力都不允许。
先锁定故障是IGBT再说,遂从2.2KW电机开始试运,直到37KW带负载试运,均没有问题,电压电流也都基本正常。通过这试验首先确定了,控制板和驱动板都没有问题,功能一切正常。剩下的只有IGBT故障才会导致oc
事情到这一步仍没有好办法,最后采取的是有效但最笨的方法,重复启动变频器拖动315KW电机,不停的让它报OC,终于十几次后,听到一声炸响,拆下自爆的模块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这次遇到的是一台90KW嘉信,故障也是一样,90KW注塑电机带不动,带2.2KW电机一切正常,调频率到几个Hz之前电机完全没反应,之后突然开始转动,立刻报ouT2,实测电流最高过200A。
现在还没有对电路进行测试,仅测试IGBT在9A电流下开关能力一切正常,根据带小电机正常的情况,可以排除电路问题,故障应该就是IGBT软击穿。

大家有没有好办法脱开设备查明哪个IGBT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的怀疑我理解,但楼主的行为我不赞成。说句不好听的说话:万一“嘭”的不是一只模块而是全部模块,工控人不打狂语,千万不要抱着翘幸的心态去做事…

楼主:
既然报oc说明保护电路正常,带坏其他IGBT的可能性没有,带坏整流的可能性也没有。
还是分析下怎么脱开设备检查IGBT软击穿的问题吧,这个应该有人遇到过。

网友B:
这种软击穿,不知是在温度较高时出现、还是电流较大时出现。
电流小的时候,波形上面能否看出问题(如果能够测波形的话)。

网友C:
楼主这是跟老化试验差不多啊。最终搞定确实是花些精力的。

网友D:
我之前修过一台东芝也是偶尔报oc,怀疑某块IGBT性能不良,屏蔽OC故障发给客户等返修,结果就等回来了。
真的要脱机测试的话,调压器+电抗负载,给IGBT驱动信号,最好有电流探头+高级的示波器,观察驱动信号和VCE以及电流波形,对比看是否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过一台东芝也是偶尔报oc,怀疑某块IGBT性能不良,屏蔽OC故障发给客户等返修,结果就等回来了。
真的要脱机测试的话,调压器+电抗负载,给IGBT驱动信号,最好有电流探头+高级的示波器,观察驱动信号和VCE以及电流波形,对比看是否有异常。
驱动信号好模拟,但大功率电源很难。现在10A开关电源做短接测试,可惜还是不能触发故障。

网友E:
模块有的就是大电流的情况下,不良。这样的故障最棘手。因为有时候涉及到成本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以前单位有个90KW的电动机做负载已经是很不错了。10A也太小了。

网友F:
你那个几百KW的你那样试我和一楼想法是一样的,这样试是有些危险啊,这种并连的模块有的时候不一定只烧中间一个的,这种是难搞的,主要还是成本太高了,给客户报高了吧还以为我们赚了他多少,确实一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G: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是一台160KW的变频器,轻载没问题,带上额定负载就报模块故障,最后没办法,只好把故障屏蔽掉,然后在很远的地方启动变频器,结果W相的模块直接炸了,换掉就OK了

网友H:
怀疑模块,只有替换可靠。

网友I:
怀疑模块,只有替换可靠。一个一个代换过去是否成本就低了。让模块直接炸了感觉好可怕。

网友J: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弱弱的问一句,啥牌子的模块?

楼主:
这次是嘉信90kw,IGBT为富士2MBI300VH120-50,替换怀疑的VW相模块,经75KW轻载电机试运,低频5_35Hz间正常,已经返回用户,但没有现场投用。1.5Hz时电机没有动,仍有一点疑问。
原故障为低频电机不动,某个频率开始动,一动就报OC。

网友K(2016-03-31):
办法还是有的,就是很笨:首先把所有模块检测一遍,比如栅极电阻是否一致,【尽量用一致的模块】。上下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C极对E极的导通压降是否一致,或打到电阻档测量,C极对E极导通电阻是否一致,如果能做到知一点,我相信问题会解决的【确认是模块的事】。第二步,分别替换各路IGBT,直至问题解决。【用测可控硅的办法检测】

网友L:
说明有些模块(特别是二手模块或者翻新虚标模块)本身就有隐患问题!拜读过咸庆信老师大作的维修同行都知道二手模块会出现耐压不足的可能性,但如果装上机了才知道耐压不足变频器报过流或者炸模块就晚了!所以在上机之前先短接每组的驱动脚,用耐压仪测试一下输入端对输出端的额定耐压值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M:
我觉得这种方法严重的不可取,你可以先分析发生故障时是从哪一相发出的OC报警,然后带换该相IGBT测试。
这是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
我还曾经修过一个变频器低频的时候没问题50HZ的时候波形不对了,这种情况如果上机直接炸机!
我严重反对楼主这种维修方式

网友N:
模块报OC引起保护,导通内阻必然跟其他的模块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可以用几A的电流去测试模块的内阻,用MV表测DS极压降可能会发现异常

网友O:
既然是怀疑IGBT管压降过高报过电流,是否可以在报警前测试一下各管的管压降呢?

网友P:
我也碰过  修一台自来水厂的施耐德ATV38 315KW变频器  原来是炸了2相的模块  这机用了15个2单元的模块 5个一组 当时出于成本的考虑卖了几个旧的模块  修好驱动  驱动小板 更换保险 安装好模块试机  先带灯泡正常  带小电机正常  换90KW的电机50HZ输出也正常  3相也平衡 人为已经OK  交付客户使用  客户反映接280KW水泵空载正常  在阀门全开的情况下 频率在45HZ以上变频器跳闸  报SCF  电机短路  去到现场  检查主回路没有坏  上电运行  和客户说的一样  频率上升到45HZ以上满载500A时报警SCF 低于45HZ运行正常 分析1个是驱动板驱动能力不足 代换了还是不行  只能换模块了 买了5个全新的  一组一组的代换  终于OK了  后来分析应该是买的二手模块有个别的性能不良 在大电流的情况下软击穿

网友Q:
软故障用代换法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R:
个人意见:1、更换模块时最好是同一批次的。
2、分别静态测量每只IGBT模块各极数值,把差别较大的挑出来,更换掉。
3、带负载运行测试时,分别测量三相电流,看是否出现电流不平衡现象,针对不平衡的那一相重点检查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怀疑我理解,但楼主的行为我不赞成。说句不好听的说话:万一“嘭”的不是一只模块而是全部模块,工控人不打狂语,千万不要抱着翘幸的心态去做事…
如果想不出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只能赌一把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过一台东芝也是偶尔报oc,怀疑某块IGBT性能不良,屏蔽OC故障发给客户等返修,结果就等回来了。
真的要脱机测试的话,调压器+电抗负载,给IGBT驱动信号,最好有电流探头+高级的示波器,观察驱动信号和VCE以及电流波形,对比看是否有异常。
这样做不是影响自己的技术评级?

网友T(2018-02-25):
楼主的办法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