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压降多少

楼主(2015-12-31):
150米,200左右kw,接到一个250kva的变压器,用多少的铜线然后压降是多少,如何计算!压降跟变压器有无直接关系,变压器可以用500个电流这已确定!

网友A:
线路压降与变压器没有关系;
可以用500A电流,是说短时间电流、还是长时间电流。

网友B:
200KW接到250KVA的变压器先不说压降,变压器都满载了,是一对一的吗?200KW是什么负载?感性?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W接到250KVA的变压器先不说压降,变压器都满载了,是一对一的吗?200KW是什么负载?感性?阻性?
都是机器,电机类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压降与变压器没有关系;
可以用500A电流,是说短时间电流、还是长时间电流。
是长期的!已经确认了

网友C:
电压等级都没有?
谁能回答??

楼主:
当然是380v咯!

网友D:
250VA的变压器,带200kW的负载,而且还是感性的,除非你能保证你的功率因数长期稳定处于0.85以上,否则你就已经超载使用了。

要知道感性负载中,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4~7倍,搞不好到最后启动的那几台电动机就会拖累整个电网的电压。

网友E:
电源容量不足,就算供电线路再怎么铺设完好,用料顶级都无济于事。变压器的负荷率应当在70%~80%左右,建议给变压器增容,使用630kva的变压器。

有功功率(kW)=视在功率(kVA)*cos@,这个cos@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负荷的性质和负荷的大小来确定的,@既是电流和相应相电压的夹角,纯电阻负荷的时候夹角为0度,cos@,=1。

网友F:
是的,250kva的变压器容量应该先扩容啊。先换个大些的变压器吧,不然你再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G:
为什么之前不做预算,现在变压器容量不够怎么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电源容量不足,就算供电线路再怎么铺设完好,用料顶级都无济于事。变压器的负荷率应当在70%~80%左右,建议给变压器增容,使用630kva的变压器。

有功功率(kW)=视在功率(kVA)*cos@,这个cos@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负荷的性质和负荷的大小来确定的,@既是电流和相应相电压的夹角,纯电阻负荷的时候夹角为0度,cos@,=1。
说的好。感觉500KVA应该够用吧?

网友I:
变压器小了吧

楼主:
这个变压器是放大的,虽然是250kva但是可以用到550个电流,这个已经确定了,现在是想知道用多少的线,用240的铜线我算了150米压降是4.5v!不知道对不!200个kw

网友J:
压降大约11.4V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三相380V的200KW,稳定的运行的时候电流大约为200*2=400A,240平方的铜芯线足够了。

网友K:
这200KW包含的电机都多大,什么启动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压降大约11.4V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出11v的

楼主:
这200kw都是小机器,大约20台每台10kw左右!!按10kw是已经放大了!

网友L:
有的小变压器。

网友M:
200KW正常运转电流300A多点 在变压器如果能承受500A电流情况下用120MM 铜电缆.150M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用电设备电压波动正负10%是允许的

楼主:
120的线不够的吧!至少也要185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