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试问:在PLC里面可否实现两个计数器叠加计数?目的是:两个计数器的最终结果控制一个输出!

网友A:
可以呀,编程序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是看你的编程方式怎样实现而已

网友C:
这个肯定没问题的。你自己把程序编好就行了。

网友D:
补充一下,两个计数器叠加是什么意思?是说A+B=?还是什么别的输出方法,没看懂

网友E:
两个计数器的最终结果控制一个输出
——好像是说两个计数器同时计数 。

网友D:
同时计数但是只输出一个,输出哪一个?怎么选呢

楼主:
就是a传感器计数+b传感器计数的和=控制c电磁阀动作

网友F:
可以呀,将两个计数器的值进行一下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G:
1+1=2的幼儿班数学。。。。    D1+D2=D3.   D3=条件时,电磁阀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