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计数器

楼主(2015-12-31):
如果2个产品之间没有间距或者2个产品并排在一起,那么流水线计数器只能记一次,这样会导致计数的数量不准确,不知道哪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如果只是两个之间没间隙,加多一组对射和时继可以搞掟。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用时间继电器延时下,运行速度不变就行。

网友C:
加时间继电器,如果是竖着排两个也不管用。可以在进入计数区前的皮带下加一个滚筒,滚筒前加一个喇叭口防止竖着排两个。

网友D:
并排的利用档块儿之类的档一下分开,前后挨着的加一段速度快一点儿的皮带,利用速度差分开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