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我用永宏PLC写了个程序写了个模拟量转换的程序,电子尺的输出是0~10V,长度是0~600mm,程序写好后发现输出只能精确到整数位,那怎么才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或更多位?谢谢指点!

网友A:
plc支持浮点运算就用小数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33号指令,S、TS、D、L都是填的地址,怎么用才能把小数点带进去呢?

网友B:
模数转换的分辨率是多少? 假设是4000,那么600/4000=0.15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写了这四路模拟量,D1100到D1103是输出结果,现在都是四舍五入的整数,我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应该怎么做,分辨率是14bit。

网友C:
输入信号转成浮点数然后再做计算。

网友D:
大致是做浮点数运算,具体不了解;或许3楼有启示作用。

网友E:
转成浮点数计算就可以了,或在屏里设小数点几位。

网友B:
分辨率是16383,这个16383对应的就是600mm,那么数字量1就等于600/16383=0.0366,先把模数模块读出的数转成浮点,然后再乘以0.0366就有小数了,永宏的我没用过,图片是三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你所说的计算方法我也会用,我只是针对永宏的33号指令应该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