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最近发现伺服驱动器上接线太麻烦也容易出错,尤其是那个50针的接头,所以在想是否可以把这个接头去掉或者简化。
   先说一下现在机器的伺服轴控制情况:使能、报警等一些数字量信号是通过CNC的IO口,控制伺服的模拟量电压也是通过CNC给出的,CNC读取伺服轴的位置也是通过伺服驱动器的AA-BB-ZZ-反馈口接收的,所有的这些都接在50针接头(容易出错)。
   发现伺服驱动器可以通过Modbus通信,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如下图,使用一个多路模拟量采集卡采集模拟量输出和PLC通信,然后用PLC控制伺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从伺服驱动器反馈给CNC的信号无法精简,因为数控系统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机器的控制器,接口也是定死的不能更改,反馈给它的伺服位置信号只能是AA-BB-ZZ-。想请万能的坛友帮忙看看可以如何改进,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系统和驱动是一家的你就不会有这种烦恼。直接总线连上什么数据都过来了,响应还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家做的伺服很丑价格也贵,另一家不做伺服。这样做响应也是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数控系统的定义不更改,伺服接口定义也不更改,你说怎么办?

网友C:
总线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家做的伺服很丑价格也贵,另一家不做伺服。这样做响应也是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50芯的插头焊线也不是很难呀,怎么容易出错呢。

网友D:
用块接口板吧。就是接线多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这种线我就头大,太乱了感觉,所以想看看什么办法精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这种线我就头大,太乱了感觉,所以想看看什么办法精简下!
这样没有办法,最省线就是通讯。

网友E:
驱动上可以减少    但是就会增加到上位机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