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小弟接手一台微能45KW的变频器。故障:到40A,就停机在启动(反复动作)电流一降下来就正常!主板以经换过。电流显示正常!正负15v正常 5v正常   24v正常   真心不知道怎么搞了  !

网友A:
电源问题

网友B:
40A时,测母线电压多少?或回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回复出厂试过了 !没用   您的意思是母线电压可以导致它启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电压全部都在规定的范围内啊!能具体点吗亲!!!!!

网友C:
是否跟控制方式有关系

网友D:
电流上到接近40A时量母线电压啊

网友E:
是否选择了电流限幅有效,如果是,当电流到达限幅时会降频运行,正常后又上升到设定频率。

网友F(2016-03-31):
1:电源缺相,或断路器,接触器某相触点氧化,接触电阻变大,接触不良。2:内部接触器没有吸合或触发板故障,光靠充电电阻供电。3:某相整流模块或整流模块内部某只二极管损坏。4:主控板电流检测电路异常,逻辑电路中的触发电路【故障触发】5:负载方面找原因。6:电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