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两个EH3PLC(主-从485通信)控制8个步进电机, 这样从机会不会丢脉冲包, 有没有做个这样的实验, 求指点哇!!

网友A:
PLC这边不会的,步进那边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从机带的步进脉冲还是由从机发出的,主机传给从机的是脉冲数量,如果通讯正常应该就不会丢

网友C:
照2楼所说,脉冲能够按设定发出。

网友D:
通讯没有问题的话,会按设置值发脉冲,至于电机能不能转那么多的角度就是另外说法了

网友E:
呵呵;从机的4台也是直接从从机上发脉冲控制的;
所以只要二个通讯没问题,那么从机上4台发的脉冲就不会缺斤少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