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台达B系列变频,3.7KW,原来故障为炸机,在维修时他的7路波形光耦为HTL350光耦,因手头没有这一型号,就用了HTL351光耦替代,还把下桥的也换了;把快恢复二极管也用F16 BP代换了(原来的为F17 BP)。换好后测试6路波形正常,就装模块了(一直这样修了几年了,没有串过灯泡)。装上后空载不带电机,输出电压正常也平衡,带个2.2的电机后,点运行后电机翁了一下,我看没有频率输出,感觉不对就要停机时就听到了啪的一声,心想坏了,量了下模块发现模块坏了。心里这个烦啊,上网上找了下资料看了看350和351光耦的不同之处,说是350开关响应为500毫秒,351为700毫秒,是不是在下桥导通时,上桥的反应太慢没有关断?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不带电机时为什么输出就没问题?还有就是我装的模块为旧的,当时测量时没发现问题,打开看也没问题,就装上了。  明天就放假了,这事弄的心里很不爽啊,请咸工和毛工及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也先祝各位同仁元旦愉快!来年生意火爆!!!!

楼主:
驱动换的U相的,炸机也是U相。

楼主:
这个是快恢复二极管吧F17 BP

网友A:
这个是双向 TVS瞬变抑制二极管 ,18V的。不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B:
我用SMAJ18CA代换

网友C:
这么说来,则F16 BP与F17 BP,有抑制电压上的区别(当然,不是说能不能代换)。

网友D:
楼主朋友你好,咸工,毛工都比较忙的。

你这个,建议更换一样的光耦,光耦的开关响应时间,不是关键,看看光耦的带载是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的我现在都不敢往上装模块了,炸一下200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在网上买了TLP350,回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测量时没有管压

网友E:
哈哈,抽空也得说上两句,350无检测保护功能,楼主是否检查及确认相关保护电路是否正常;再者,是否仅测量了驱动脉冲电压,未进行脉冲电流的测量(即驱动电路是否仍存在隐患)?

网友F:
光耦其实随意代换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也跟你一样,修的是个南海华腾的 2.2kw试灯泡OK 三相平衡!试电机炸了!您修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好了,是一个稳压管坏了,你先不要输出用直流是量六路波形是不是关断电压一样!

网友H(2018-01-19):
回复 楼主:
哪里的稳压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vfd-b 5.5kw  带载4kw的电机,机器上用了6天,又炸模块,返修中,驱动电压波形正常,驱动电流 6路都为10ma,也正常啊,这两天 又炸2模块,一次是w相,一次是v相,,,,最惨痛的一次的维修,,,,问题还在查找中,,,,求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输出波形用示波器没有,看看波形的0点电压被抬高没有,如果没有那难搞了,或是你把光耦全部换掉看看,总结下你这几个模块炸的都是哪相!!!

网友I:
350,驱动能力2.5A
351,驱动能力0.6A

驱动能力差太远了,不能换

网友H:
回复 楼主:
数字示波器  看不出0点有没飘移,,哎,没有模拟的示波器
,,,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最后一次 炸之前,就是更换了7个新的tlp350,驱动供电的电解电容也全换新的,旁路,栅极电阻都ok,,,,0点电位是跟35 bp标识的双向二极管有关,是吗?谢谢大师的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H:
35BP是双向稳压的瞬保,0点电位是跟驱动上的稳压管有关,一般为9.5V或10V的稳压管,这个稳压管就是判断的负向电压,使上桥导通时下桥负压快速关断,下桥导通时上桥快速关断的!看你的波形还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互换的,我代换了很多次了,要保证上下桥一致。我那次的炸机是因为负压关断的稳压管失压了,导致关断时没有了负压关断才炸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对了,有这样一个特点,后2次炸模块,都是带载运行到50hz,然后停机,从50hz 一减速就 啪啪 炸了,冒烟,

都是一减速就炸模块

网友H:
回复 楼主:
负压关断的稳压管,,恩恩我借鉴思考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6路波形 都是如图,5hz的波形

网友H:
回复 楼主:
9.1v 标识1Sb  稳压,上臂3个,下臂共用1个,万用表测量正常

网友H:
回复 楼主:
查不出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呢?
虽说6路驱动带载电流测得是10ma,这个是各路各路测试的,
igbt工作,可是6路都在工作的,6路都需要开关电源供能时,就有可能出现供能不足,而导致关断不及时,炸模块,而且是不定相的炸,时而v相,时而w相
如此 分析,,有无可能呢??
老师赐教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反观这台机子,铭牌上是5.5kw b型的,模块却用到50A的,英飞凌,储能电容是6个1000uf  400v的

另台11kw f型的,模块也就是50A(人家换过模块),储能电容才4个 1000uf 450v
5.5kw 尽然要用到6个???模块用到50A的??
诸多疑问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互换的,我代换了很多次了,要保证上下桥一致。我那次的炸机是因为负压关断的稳压管失压了,导致关断时没有了负压关断才炸的

什么叫稳压管失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失控有很多种可能,也可能是电压没有了,也有可能是电源不稳。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正常的变频设计时用的IGBT是根据输出的额定电流的2倍去计算,也有进口的变频使用额定的1.5倍的,但国内的基本用的是2倍的,比如5.5的变频额定为13安左右,那么用的模块有可能为35A或40A,但你在维修时用50A的完全没问题,还有就是直流上的电容,你用4个1000UF的和用6个1000UF的区别在于你的充电电阻的功率,不是说5.5的一定要用4个1000UF的,你可以观察下你修的变频器,每个牌子的变频器用的直流母线电容容量也会有差别,但作为好的厂家不光会把IGBT电流放大,还会把直流母线电容容量放大的!!!

网友K:
应该是模块耐压不够,吸收电路有没有问题?修好线路板后,把模块换新【正品】试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50,余量,放大,没问题,可6个储能就太浪费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K:
耐压,没想过,有可能哦,因为买的是说是新模块,收到货,我发现竟是翻新的,,汗,很有可能耐压是600v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设计不符合厂家,太过浪费

网友H:
回复 网友K: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H: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明后天去验证

网友H:
回复 网友K:
你说对了,,谢谢,太给力
之前炸的2个 是富士7mbr50sb120,翻新的模块
现在换上的是 英飞凌的 fp50r120kt3 的
50hz 停机时 母线电压 达到了760v
(减速时间10s 20s 母线电压都会达到760v)
600v 耐压的模块就会炸

网友H:
谢谢 各位老师的赐教指点!!!

网友H:
回复 网友K:
反思,减速过程中,还没达到760V,600的模块就先炸了
缺省值 是760V

网友H:
缺省值 是760V

网友K:
回复楼主,修好了就行了。我修变频器一般不用二手模块,当然二手模块也有好的,如要用得慎重选择。建议不用二手模块,一是对客户负责,二是对自己负责。因为毕竟咱搞维修的,大都是半路出家,再加上检测模块的工具与设备不全,不能有效检测模块的耐压,因此我认为还是买正品模块比较合算,比如此案例,既浪费了钱,又耽误了功夫,得不尚失,但也有好处,就是有了经验教训,增长了见识,学到了知识。在此多说一些,我觉得做事与做人是一样的,诚信是第一位的,搞维修也是一样,换件就换最好的件,检查就要仔细 全面,不要怕麻烦,机器也是有脾气的。你对他好,他才对你好,不能因小失大。
愚论一篇,见笑。楼主不要见怪,请包涵。
如果电压高,建议加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

网友L:
回复 网友H:
买IGBT不要随意上小店或任一店去买,应该了解厂家的资质!总在一家可靠的商家去买,并且要有全面的公司资质及所有信息,并做合同!变频器元件最好别阴间代换,尽量用原型号,有时你仅有一路光耦坏了你换上不同型号都是不对的,要买不到同型号就六个全换!

网友M:
正品模块应该怎么去判断真伪。

网友K:
回复42楼,正规渠道进货,就是正品。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反思,减速过程中,还没达到760V,600的模块就先炸了
缺省值 是760V
你带个小电机怎么会减速过程中有如此高的直流电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