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具求助

楼主(2015-12-31):
要求:只画出原理图和线号就行了(作为装盘的参考)。
eplan太复杂不想用,pcschemitac找不到视频教程,AUTOCAD是不是专门有电气版的?还有没有其他简单实用的绘图工具?

网友A:
俺觉得CAD挺好的啊,那你试试CAXA,和CAD差不多,记得挺小的,07版好像才一百多M。

网友B:
我感觉eplan实现基本功能的话应该不那么复杂,只是软件有点大,用eplan画个草图应该挺快的

网友B:
再就是CAD弄个什么电气插件也不错,我们单位一般就是CAD加天正

网友C:
这个好用

网友D:
就用CAD好了,这个用的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E:
就如4F的pcschemitac比较容易上手,根本不用什么视频教程,自己摸索也能够掌握一定的使用技巧。

pcschemitac的好处就是自带符号数据库,可以随时调用所需的符号。

当然了,你想精通就有点难度,我也是只用它来画各种电路图,不求什么自动编号、自动布线等。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可以买一本相关的书自学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就用CAD好了,这个用的人还是挺多的。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据库和一些属性设置全是英文的另外符号的放置是竖着的,想横着放,不想一个个的倒来倒去。
哪里有讲解的书籍或光盘?网上一直没找到视频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不太习惯,例如想横着放。就像你说的我也是只画个图排个线号,方便别人和自己以后维修。eplan和CAD软件太大了,有些功能根本用不到,最好几百兆以内。

网友G:
见过3楼说的天正电气,好像也能画原理图。

网友H:
这个画图……要看你是主要是画什么类型的图了,一般的电气,机械图,CAD足够了,应用广泛,学习资料多,如果弱电类的,还要专业的就是DX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CAD感觉太大了,就画个图,电气版的都2.7G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3楼说的天正电气,好像也能画原理图。

好像必须先安装AUTOCAD才能安装天正电器,软件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不太习惯,例如想横着放。就像你说的我也是只画个图排个线号,方便别人和自己以后维修。eplan和CAD软件太大了,有些功能根本用不到,最好几百兆以内。

呵呵!

我用那么多的绘图软件,就觉得这个最容易上手,比CAD等都容易,而且还自带符号库,简单设置一下就能随便画一些简单常用的电路图,如果深入下去,还能自创个性化的符号。虽然比不上eplan这些软件的功能多,但也不差得多少。

这个软件也不大,它的元件符号不但可以竖着放,你还可以倒着放,更何况横着放呢!

如果你连这个都嫌的话,那你就用系统自带的画图板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不太习惯,例如想横着放。就像你说的我也是只画个图排个线号,方便别人和自己以后维修。eplan和CAD软件太大了,有些功能根本用不到,最好几百兆以内。

呵呵!

我用那么多的绘图软件,就觉得这个最容易上手,比CAD等都容易,而且还自带符号库,简单设置一下就能随便画一些简单常用的电路图,如果深入下去,还能自创个性化的符号。虽然比不上eplan这些软件的功能多,但也不差得多少。

这个软件也不大,它的元件符号不但可以竖着放,你还可以倒着放,更何况横着放呢!

如果你连这个都嫌的话,那你就用系统自带的画图板罢了。
我曾经用WORD画过图,想起来也是醉了。
所以现在用EPLA觉得无比舒服,虽然只会点基本的功能。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有啊!哪有这么大啊!谁有向谁要一个,2008版的就可以,才几百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找找看。

网友J:
我没画过,只知道CAD制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用
我就是用的这个,还可以仿真不错的。

网友K:
这个的缺点是答应的图纸线路看着很细的。

网友L:
有破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