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5-12-31):
西门子PLC200  CPU226在下载程序时显示违反内部协调规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写的程序有问题吗?程序编译通过了没

网友B:
会不会有语法错误或元件等问题,重新编制简单程序下载试试。

网友C:
检查下符号名,有重复的或非法字符的存在

网友D:
编译通过就能下载

网友E:
编译通过才能下载,错误处直接点击就可以跳转到相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