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小弟接手45KW微能变频器,(风机水泵型)接手故障:上电开机到40A就 启动,停止(反复动作)电流一下降就能正常开机!
开始怀疑主板,到某宝买了一个拆机主板,上去试机还是相同故障。后来怀疑开关电源,可是所有电压全部正常!(难道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后来我想是不是传感器不行,把传感器拔掉后开机,(用斯波器到40A)还是相同故障!
             小弟学维修2年了,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故障,真是搞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A:
这也算头大?把瞬时停电恢复再起动功能闭了看看情况怎样…
前面帖子不是说了吗,开关电源有不正常行为,导致运行中出现把瞬间断电…猜的

网友B:
首先,电流40A,是面板显示的还是用电流表量的,如果是面板显示的,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但是电流检测电路有的是在主板上,有的是在驱动板上,不知你的变频器在哪块板上。如果是电流表量的,赶紧把电机去掉,可能会故障扩大化。

网友C:
可按1楼所说意见试试,看是不是瞬时断电再起动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驱动电路PC929全部换掉试机正常了 ,不知道好没好!!!!!

网友D:
试机正常了还来个不知道好没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好故障依旧,我放弃维修这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