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做动画时,设Y0是bit元件,就只有2个位,代表2个画面,太单调,设Y0是Word元件,虽然可以代表多个画面,但是Y1-Y7都不能用了,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本来输出就是一个位原件,为啥要做成多个画面呢?位原件本身就只有两种状态呀!

网友B:
为什么不把Y的值赋值给V区呢,跟上位机通讯一般都用V区或M区的

网友C:
楼上应当说得对,V区或M区的资源要丰富些。

楼主:
第一个画面,只能是M0,其他好像不行,只能从m0开始,为什么呀

网友D:
我做上位机,从来没有说上位机直接控制XY,IQ的。